allegro 盲埋孔镜像?

楼主(2014-05-11):
将VIA与走线做成整体零件镜像之后就出现这个问题.

VIA实际是7-8    但是编辑属性里是1-2.

要如何解决?

网友(2015-08-04):
还真没遇到过怎么有意思的问题!实在不行就做个7——8的盲孔了

网友(2023-08-09):
解决了吗?遇到同样问题,钻孔没有影响,就是pad名字不规范了

网友:
看看你的layer的ID是什么?是不是和via lable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