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主帮我解释这句代码,万分感谢!

楼主(2014-05-11):
这句代码啥意思
setskillPath( append( list("." axlGetVariable("omen")) getSkillPath() ) ),小弟先谢啦!

网友:
axlGetVariable("omen")  获取环境变量的路径  只是貌似不知道“omen”是什么变量,返回值是个绝对路径
list("." axlGetVariable("omen"))  是把“.”(即当前文件所在路径)和刚才获取的这个路径合并成一个list,
getSkillPath()是获取当前设置的skill文件路径
append( list("." axlGetVariable("omen")) getSkillPath() ) 是把skillpath这个list和刚才新定义的list合并成一个新的list
setSkillPath( append( list("." axlGetVariable("omen")) getSkillPath() ) )是把最终合并的list设置成skillpath

最终返回的路径list比如是("." "Z:/SKILL" "d:/SPB_Data/pcbenv" "D:/Cadence/SPB_16.6/share/local/pcb/skill" "D:/Cadence/SPB_16.6/share/pcb/etc")
其中"." "Z:/SKILL"   即为 list("." axlGetVariable("omen")) 的结果
"d:/SPB_Data/pcbenv" "D:/Cadence/SPB_16.6/share/local/pcb/skill" "D:/Cadence/SPB_16.6/share/pcb/etc"是getSkillPath()的返回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