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键软启动/中断电路

楼主(2014-05-11):
想在设备上加一个软开关的功能,hold软启动,之后作为中断按键
类似于智能手机的电源键
怎样实现比较好呢?
用基础元件搭电路或者用芯片都可以

网友:
晕倒,一个按键,一个电阻不就搞定了,哥哥

网友:
在电源电路加一个MOS管,  用按键和两个NPN搭,具体的现在没时间弄,一个三极管基极接芯片

网友A:
C:\Documents and Settings\yingjian1\桌面  楼主你看这样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看这样可以不

没有图啊

网友B:
自己搜一个按钮中断控制芯片吧,电路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搜一个按钮中断控制芯片吧,电路很简单

我需要的不只是一个中断啊
同时要能长按控制电源开关
还有battery charger的power good信号自启动

网友:
你看一下们可以不,图片传上来了,长按按键就开机,按一下输出一个信号中断

楼主:
谢谢 正是我想要的  我去试一下

网友:
上图上要增加一个GPIO,没有KEY-power时,电源不能锁定。
1个gpio通过二极管加在pnp管的 基极,锁定电源。
不知道楼主有帮助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