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9.5 铺铜出来怎么是一整块

楼主(2014-05-11):
(图片)

楼主:
有人知道么

网友:
地网络设置了黄色

网友A:
铺铜,请用这个 copper pour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铺铜,请用这个 copper pour

谢谢 再请教你一个问题  我修改原件标签尺寸后 标签就不见了  再改回去都没用  只有CTRL+Z 退回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再请教你一个问题  我修改原件标签尺寸后 标签就不见了  再改回去都没用  只有CTRL+Z 退回去

楼主:
谢谢 自己摸了半天搞定了 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