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张原理图两个芯片用网络标号连接报错怎么解决?

楼主(2014-05-11):
同一张原理图两个芯片之间用网络标号连接报错,而用线直接连接就不会出错,这是为什么?图1是用网络标号连接,图2是显示错误
"Dangling Connections without a Net Name"

楼主:
这个有设置,允许有浮接,但就是生成网络表,同时也会生成一个.ERR文件,打开.ERR文件中就会有这个错误指示,求解中?
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个Jimmy老师,就是某个芯片某个管脚没有用到,但是我在原理图上拉出一条线(没有与其它器件连接),并标上网络标号,导入PCB,在PCB上看这个管脚可以看到这个网络标号(虽然不与其它器件没有连接),怎么实现?按我的想法去做,导入PCB后这个管脚根本就没有网络标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