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毁电路推荐(MID)

楼主(2014-05-12):
公司要求做一款可以自毁系统或者数据的MID,软件工程师表示从软件上未开机的状态很难做到自毁,于是转成硬件上自毁,我们思路是通过高电压烧毁FLASH,请问谁知道大概多大的电压可以烧掉普通的FLASH(比如镁光的MT29F32G08CBACA)?

网友A:
这个找个POS 机,银行刷卡用的那个玩意,看一下就知道了。 PCB板 等全部屏蔽。 任何一条线路都不漏出来。  只要有人想撬开板子,或者读取资料。 马上自动抹去 所有数据。彻底弄坏。 恢复不了的。

网友(点评):
有電自毀不難,沒電(包括電池)能自毀就神奇了,聽說過有這方案。^_^

网友B:
一般芯片有一個 Maximum Absolute Rating 的數據,表示工作電平低於這個狀態之下,芯片不會受到損壞。

搞個兩倍電平,應該就差不多了。

還有一個問題,通常要燒得完全,電流要夠大、時間也要夠久。

网友(点评):
用電線拉到引信加上鎂粉,足夠燒個精光。 保證跟 Mission Impossible 一樣! ^_^

网友:
接反向的电压更容易烧坏,正向的一般要加好大的电压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芯片有一個 Maximum Absolute Rating 的數據,表示工作電平低於這個狀態之下,芯片不會受到損壞。

...

问过了。 里面集成个 小芯片, 功耗非常低的。  和电池,  因为是担心别人读取里面的数据偷钱。

我就说,“我可以把你个这个东西,电池耗光,在撬开读取”

回复是:“你去耗吧,估算要耗70万小时才会耗光”

靠。。。。。

解析是:不是电池厉害,是芯片功耗非常非常低。

我对这方面的不熟悉,别人这么说,我就这么听了。  希望做POS机的朋友来说两句。

网友:
我对这方面的不熟悉,别人这么说,我就这么听了。  希望做 POS 机的朋友来说两句。

我就是!

网友B:
小弟講個笑話︰

大家都怕小偷來偷東西,所以各位選擇的方案是,把家裡的鎖換好一點;還是裝個詭雷,有人闖入就把房子炸了。

黃金狗大你別講話,站到後面去!我知道你會選後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弟講個笑話︰

大家都怕小偷來偷東西,所以各位選擇的方案是,把家裡的鎖換好一點;還是裝個詭雷,有人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找个POS 机,银行刷卡用的那个玩意,看一下就知道了。 PCB板 等全部屏蔽。 任何一条线路都不漏出来。   ...

POS机上用的一般是用加密芯片。

网友:
使用STM32单片机的bkp就可以轻松实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POS机上用的一般是用加密芯片。

加密芯片也是要的,  但是在强的加密芯片。在金钱诱惑,和时间长了,就有人有办法破解了。

所以都要加上 屏蔽整个PCB板,防止别人撬开这个功能。

网友:
关注中。。。。。。估计是不能损坏芯片,只檫除数据?

网友:
    断电,撬开你烧什么啊;大多用见光擦出的加密芯片;或者机械出动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密芯片也是要的,  但是在强的加密芯片。在金钱诱惑,和时间长了,就有人有办法破解了。

    所以都要加 ...

嗯,pos机过银联那什么PCI还是什么认证,就需要做这些。

网友:
采用硬件自毁电路有些极端吧?这种技术估计在军用嵌入式系统中用的比较多!!

网友:
其实答案ls的一位已经说了用镁粉烧毁。

网友(2014-08-19):
    所谓的POS及的MESH线与加密算法,都不是什么,只要想破,还是可以的,俺以前就是百富公司的系统工程师,太了解这一块的。只要想破你的,就有有办法,问题是,这个代价是否值得一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