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单片机和3VFlash,,,求指教

楼主(2014-05-12):
手上有个项目,用的是5V单片机,加载的FLASH是3V的,请问单片机连接FLASH的信号线用怎么处理呢?(比如:用3V上拉,下拉,串电阻。。。。。。)

网友A:
可以考虑用电平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用电平转换

谢谢。。。。

楼主:
谢谢,谢谢。现在还有个问题,老大想在CAN总线接口处接防护电路,请您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