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画封装时 画面左右颠倒 同时又是反的

楼主(2014-05-12):
1.如图,端点名称是反的,原点左边是正,右边是负,请问在哪设置,刚学,没找到?
2.2D线你们都用多宽的啊?
3.我用orcad画原理图,pads画板,请问PADS中的原理图封装、元件封装也要做吗?
4.PCB封装除了是连接器的,其他的是不是都要有“门”这个东东呢?
刚学,很多不明白的地方,请教大家,谢谢!

网友A:
1,你的封装做错了
2,5mil
3,PADS中只需要做decal,还有part type的名字要和ORCAD中的pcb footprint名字一致
4,不一定需要。

本人老手,欢迎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的封装做错了
2,5mil
3,PADS中只需要做decal,还有part type的名字要和ORCAD中的pcb footprint名 ...

Jimmy大神,
1.请问哪里错了?我看的教程:1是画焊盘,2是画边框(2D线),3是添加属性;我属性没添加
3.decal有PCB decal和CAE decal,这两个都要做吧?pads中的 Part Type是图片中的那个吧?我刚又看了一下,知道怎么修改了。
有什么好的教程推荐吗?我找的两个PDF的文档介绍的不是很详细

网友A:
看我写的书和视频吧。上面都有你这些问题的答案。https://www.eda365.com/thread-92417-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我写的书和视频吧。上面都有你这些问题的答案。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我写的书和视频吧。上面都有你这些问题的答案。https://www.eda365.com/thread-92417-1-1.html

jimmy大神是不是姓林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jimmy大神是不是姓林啊?

机智~

楼主:
刚拿到书了,看了一下,没找到上面的答案那?

网友B:
有的,你跟着大师的书本里面的画封装的方法自己画一下,就能知道自己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C:
焊盘肯定是做到底层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盘肯定是做到底层去了

是TOP层啊,一打开就是反的?好像我刚安装完的时候是正的,不知道让我怎么弄的,现在成反的了?网上也查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你跟着大师的书本里面的画封装的方法自己画一下,就能知道自己哪里出问题了

我都画了好几遍了,感觉像是设置被我改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都画了好几遍了,感觉像是设置被我改了

是不是被你设置成镜像后又保存到 Start-UP File 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被你设置成镜像后又保存到 Start-UP File 里了.

是我点了镜像,但是我一直不知道那是镜像的原因,刚刚胡乱点了一下,才知道原因的,
顺便问下,图片红色框中的default和自定义的宏要怎么删掉呢?宏文件好像让我删了,但是它一直还是现实在那里,不知道怎么删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点了镜像,但是我一直不知道那是镜像的原因,刚刚胡乱点了一下,才知道原因的,
顺便问下,图片红色 ...

那个是历史记录.
可以不用理会, 如果真的想删, 找到以下这个文件即可修改.
要小心修改.
MentorGraphics\9.5PADS\SDD_HOME\Programs\powerpcb.ini

不过就算你清理完了, 下次点一下又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