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教。

楼主(2014-05-12):
1. 我画了一个PCB电路板,请教一下,我想核对一下封装大小,如何1:1打印PCB?

2. 我把PCB发出来了,算是自己的第一个六层板联系,过几天核对完器件封装就打算送到PCB板厂制作了。
请网友们指教一下,还有哪些地方可改进的空间呢?我会及时修改的。

板子基本原理就是一片FPGA,通过三个插座把UI引出来。 带了一片DDR2 RAM。
大体布局如下:
左上部分电源。
中间是USB/UART.
下面是JTAG,USB仿真器。

版本 cadence16.3

网友:
plot setup中scaling factor设成1就是1:1打印了吧,你可以试试看

网友:
里面有很多差分对,楼主只是用蛇形线做了等长处理

网友:
比如FMC_HPC_HA21_P和FMC_HPC_HA21_N明显是一对差分对,这两个net的管脚都是相邻的,就是为了方便让你设置差分对的

楼主:
这么说吧,我现在做的是一个核心板,FPGA的USER IO,都是以差分对形式出现的,
但是也可以不用。
我一共引出来100多IO,两两都是差分。
但是我底板上不需要使用差分,绝大多数都是用IO就可以了。
所以我只做的等长, 如果需要差分,我打算只选出一两对做一下就可以了。
都做差分的,布线太麻烦了。

请问我现在的做法是不是有问题呀? 是不是不做差分是不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说吧,我现在做的是一个核心板,FPGA的USER IO,都是以差分对形式出现的,
但是也可以不用。
我一共 ...

你是硬件工程师吗?差分线传输信号的原理你知道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硬件工程师吗?差分线传输信号的原理你知道吗?

它只是作普通的GPIO来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它只是作普通的GPIO来用。。。

楼主说了这个板是子卡,不能独立使用,要配合底板,如果底板上有个USB口要拉两根IO线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了这个板是子卡,不能独立使用,要配合底板,如果底板上有个USB口要拉两根IO线怎么办?

说的有道理,我底板的设计包括一片ARM,ad和da,
如果需要USB,还真的需要差分。
这个我一开始确实没考虑到。

我最开始的想法是都做成差分,但是60多对差分,同时还要等长,走线难度有点大,
所以后来我就删了,想最后选出2-3对做一个下,其它就不做了。

当然,最理想的可能都是差分走出来是吧,这样用的时候即可以作为普通GPIO,用到差分的时候又可以随意选择一对,
不受太多的限制,是吧。

楼主:
除了FPGA的IO,我其它部分的走线,有没有明显的问题呢?请网友们多多指教,我努力改正。

网友:
板子上有12V电源,电压越大,约束规则里面的距离也要相应的加大,楼主画的板子上shape-pin,shape-shape的距离是0.127mm,这个距离是软件默认的,应该改大一点,改成0.3或0.4差不多,还有,电源接口上的管脚与shape连接的线宜粗不宜细,部分的走线还可以优化一下,拉短一点,减少一些转角

网友C:
楼主啊!还得好好学习啊!晶振不要穿线!同层普铺铜不要叠加!走线还得大大优化啊!

网友:
查看了楼主的电路板,发现,0402的元件丝印做在了ASS层,ass层一般是安装层的意思,表示实物大小,最好将丝印做在silkscreen层,如果你不想改,出文件的时候记得出ass层的丝印。大部分元件都是用lp wizard做的,应该没问题,如果你想核对封装,可以导出DXF格式,在autocad中很好测量。其余结合楼上的高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啊!还得好好学习啊!晶振不要穿线!同层普铺铜不要叠加!走线还得大大优化啊!

晶振不要穿线,同层普通不要叠加,能再解释一下吗?
我不是很懂。

楼主:
我这两天又做了下优化,把所有IO都做成了差分和等长,
你说的私印层坐在了ASS层,这个我不是很懂,0402的封装我也是用IPC生成的呢,有索引的,没看出问题。
走线我再优化优化,我上传了自己改过的,请网友们再多多指教,我尽量多跟高手多学一点。

cadence16.3 PCB

网友C:
引用 楼主:
晶振不要穿线,同层普通不要叠加,能再解释一下吗?
我不是很懂。

晶振是高频的!温度也高!容易影响信号!同层铜叠加不仅会报错!在制造工艺来说!会高低不平!板子压缩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两天又做了下优化,把所有IO都做成了差分和等长,
你说的私印层坐在了ASS层,这个我不是很懂,0402的 ...

我说!楼主啊!差分你误差也不设置啊!DP没做到!在则就是内层1.2层是相邻层!普通信号还好!ddr线就不要重叠了!这样会产生串扰!影响信号速率! 还有就是铜到铜分割间距太近了!至少20米勒!板子单位设置mil为单位!不要设置millimeter!不过这样看个人习惯!一般都是设置mil 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晶振是高频的!温度也高!容易影响信号!同层铜叠加不仅会报错!在制造工艺来说!会高低不平!板子压缩不 ...

我还是没看懂你在说什么。。。
什么是同层铜叠加啊?
我现在晶振有什么问题?能说具体一点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是没看懂你在说什么。。。
什么是同层铜叠加啊?
我现在晶振有什么问题?能说具体一点么?

你铺shpae不能把紧靠着板边,shape距离板边应该有一点距离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还是没看懂你在说什么。。。
什么是同层铜叠加啊?
我现在晶振有什么问题?能说具体一点么?

他对PCB制造工艺不了解,以为铜皮叠加越多铜皮越厚,实际就算你叠加了1000层铜皮,板厂也会按照一层铜皮给你做出来,很多初学者都以为在铜皮上加了一条线就能加强过流能力,是想当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