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BOX在主界面什么都不做,死机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5-13):
TV-BOX在主界面什么都不做,死机会是什么原因?在主界面,没有做其他动作,过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来发现死机了。

网友A:
一、熱過頭
二、睡死了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熱過頭
二、睡死了
.

温度不高,在高温60下做了22台机器,2天都没有死

网友B:
做logger program 来记录每一刻发生的事。
硬件不好调,一定要在firmware上跟踪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logger program 来记录每一刻发生的事。
硬件不好调,一定要在firmware上跟踪才行。

抓LOG不能抓死机的瞬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logger program 来记录每一刻发生的事。
硬件不好调,一定要在firmware上跟踪才行。

做了高温60度24小时的机器,再常温下老化试验,发现容易死机,而且有一台死机后拔电,发现无法启动,接串口发现如下信息:
HELLO! BOOT0 is starting!
boot0 version : 3.0.0
initializing SDRAM Fail.

现在知道是DDR的问题了,再仔细分析一下

网友C:
目测全志方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目测全志方案!

全志的方案恐怕抗不住70度的极限哇,60的环境温度加上自身的发热,积累性热量可能会导致方案中的某些商规器件(0到70度)工作在边缘状态。

网友:
感觉应该是DDR布线问题,可能是时钟频率跑的比较高,而布线又不太好,就跑死了。我以前就遇到过,DDR的数据线参考平面画的不太好,时钟频率稍微高点的话,就跑死了,把时钟频率降下来,就不死机。

网友:
先从电源上考虑。

网友:
以前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是fireware里面关于内存的配置参数那里有问题,还有就是检查一下DDR有没有超频率使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了高温60度24小时的机器,再常温下老化试验,发现容易死机,而且有一台死机后拔电,发现无法启动,接串 ...

如果DDR走线是用参考设计的电路,一般问题不大。
1。电源平面通过的电流够不够?另外注意PLL电源脚
2。NandFlash掉程序了?initializing SDRAM Fail不一定是DDR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全志的方案恐怕抗不住70度的极限哇,60的环境温度加上自身的发热,积累性热量可能会导致方案中的某些商规 ...

全志A31S,不加任何散热的,用StabilityTest测试一晚上,第二天早上用红外测温仪113度,室内温度30度。

网友E:
總得給人家睡覺、休息吧?

二十四小時一直做會過勞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總得給人家睡覺、休息吧?

二十四小時一直做會過勞死!

极限测试

网友(点评):
通常測的是老闆的耐性,看你還要搞多久?>_<|||

网友:
估计DDR跑的频率太高了。降频试试吧。

如果是全志的一般是使用内存测试工具测试出一个最高的DDR频率,然后在这个频率下降48MHz做开机老化测试。但是有时候讲48MHz是不够的,那只能再降,降到满足要求又老化不死机为止。有时候还可能降到比较低才符合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