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高手请进:Cadence 16.6 PDN Power Integrity仿真报错

楼主(2014-05-13):
各位大神,小弟最近一直困惑在cadence 16.6的PDN仿真上,求拯救!

Analyze->PDN Analysis->Power Integrity仿真,报错如下:

网友A(2014-09-05):
估计是你安装没有成功,16.6安装时有个小步骤也就是要把PSPICE里面的Orsimsetup.dll先剪切出来,等破解完成之后再放回去。

不明觉厉

网友(2015-07-02):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安装没有成功,16.6安装时有个小步骤也就是要把PSPICE里面的Orsimsetup.dll先剪切出来,等破解完成 ...

的确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