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纹波杂问题

楼主(2014-05-13):
不知道什么原因,杂波就是降不下去,大侠们请帮帮忙分析下

楼主:
没人回答吗

网友:
怎么测试的?工作频率是多少?

网友A:
    信息量略少,给你几个建议,重新设计变压器是电路工作于CCM模式,噪声会比DCM小些;电解电容全部用高频低阻的,次级整流二极管选超快恢复的,重新LAYOUT,噪声和LAYOUT有很大关系

网友B:
    截一份Layout图 上来看

网友C:
    前段时间也遇见过,这种可能性很多,1:Layout走线,2:可能你用的肖特基二极管不行,3: C5那里并个几十UF的电容。还有就是C5的电解电容是不是离肖特基二极管很远,如果远的话,那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段时间也遇见过,这种可能性很多,1:Layout走线,2:可能你用的肖特基二极管不行,3:C5那里并个几十U ...

我的方法也试了不少,还是没有效果,可能这个电源管理IC跟变压器资料有缺陷,重换IC方案,以待跟进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截一份Layout图 上来看

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息量略少,给你几个建议,重新设计变压器是电路工作于CCM模式,噪声会比DCM小些;电解电容全部用高频低阻 ...

可能是电源IC 的原因,布线我也上传了,电解电容都是高从别人过认证电源拆下来的,这个布局是方案公司那边提供的,我接一比一画的,而方案方告诉我这样的波形能过3C,让我过实验室给他结果,但波形跟已过3C的充电器从波形上没法比,我截张过3C的波形你看看,示波器参数都一样

网友:
    其实杂波大和变压器参数有很大关系,看样子你对开关电源不是很了解,先换方案吧,真的说透要花大把时间,

网友D(2014-08-22):
    你这个是源边反馈电路,(1)反馈回流路径要短。(2)DRC嵌位要仔细计算(与你的变压器的漏感,开关频率等相关)。(3)变压器漏感要小。
    应该做得好,可以做到输出5V/1A(Ripe<20mV,  Noise<50mv)   不要信心任何的专家,只有自己动手搞定,也不要相信所谓的参考电路。  本人就多次让TI,NS的工程师折服。  我设计的电路与板子与原厂的PCB尺寸一样大,各项性能都超过他们的DEMO .

    牛人! 多出来聊聊
    凭“本人就多次让TI,NS的工程师折服”这句话,就得给你赞。 另外是ripple

网友:
    (1)你的反馈回路的面积不够小。(2)DRC嵌位电路的参数没有做好。(3)变压器的漏感没有控制好。

网友(2015-09-30):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是源边反馈电路,(1)反馈回流路径要短。(2)DRC嵌位要仔细计算(与你的变压器的漏感,开关频率等 ...

    服了,没想过这么多,我只看到他的反馈回流路径,其他的还真没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