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I 有MAC模式和PHY模式??? 求解释!

楼主(2014-05-13):
MII 有MAC模式和PHY模式???  求解释!

网友:
懒得打字,随便搜一个
http://dpinglee.blog.163.com/blo ... 753201041131115262/

网友A:
這個寫得比較淺顯易懂!

http://wenku.baidu.com/view/73a496ec4afe04a1b071deec.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寫得比較淺顯易懂!

http://wenku.baidu.com/view/73a496ec4afe04a1b071deec.html

请问MAC模式是不是就是指MAC端,PHY模式就是PHY端?

现在用一个SWITCH芯片有MII MAC模式和MII PHY 模式,需要与Soc的MAC相连的话我应该选择SWITCH的MII PHY模式?

网友:
請參考 SMSC LAN9303M 芯片資料,裏面有更詳盡的解釋。

Switch 一般的用法是接乙太網路(Ethernet)接口,所以 Switch 要設成 MAC Mode 和外掛 PHY 搭配。

但有一種裝置叫 Switch Fabric 需要和 MAC 對接,此時 Switch 芯片就要設定成 PHY Mode 模式工作。

小弟不是乙太網路(Ethernet)專家,之前也不知道有這種用法。是樓主提問,查了資料後才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