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解释PSpice使用过程?

楼主(2014-05-13):
新手疑问求各位大神解惑:
1、Pspice仿真是局部仿真还是整体仿真?
2、大家画原理图是不是都是用orcad中Schematic来做的?
3、仿真的时候是不是都要重新在使用仿真库里面的元件在画一遍然后在进行仿真的?
4、仿真都是使用第一项Anlong MixedA/D来做的?

网友(2014-08-27):
刚学,也有相同的疑问,不知楼主找到答案了吗?

网友A:
1. PSpice 模擬原則上是整體的 , 除非你用 CIS 功能才能局部電路模擬.
2. 不一定 , 早期的 PSpice 模擬是要自行編寫 PSpice netlist , 現在是採用 OrCAD Capture 作為 Design entry , 因此是直接在 Capture 來繪製電路和設置參數.
3. 這個說法很奇怪 , 為何要再畫一遍? 沒這樣的操作啊!
4. yes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PSpice 模擬原則上是整體的 , 除非你用 CIS 功能才能局部電路模擬.
2. 不一定 , 早期的 PSpice 模擬是 ...

现在不是ORCAD最常用的是CIS吗,怎么是OrCAD Capture,难道又被书误导了?
使用OrCAD Capture画好原理图,仿真都是使用第一项Anlong MixedA/D来做的,在Anlong MixedA/D里面仿真还是要重新画一遍原理图啊,直接打不开的呀

网友:
誤導? 是你搞錯了 , 並沒有人誤導你.
CIS 是 Component Information system , 是附掛在 capture 的零件庫系統.
並不是電路圖軟體. 你用的仍然是 " Capture " .

要模擬電路 , 零件就要有 Model , 你的 model 在哪? 你是從那邊抓零件的?
如果你是由C:\Cadence\SPB_16.6\tools\capture\library 來抓零件 , 哪保證不能模擬 , 這只又 Symbol , 並沒有帶 Model .
如果要模擬的話 , 系統內建零件庫是在C:\Cadence\SPB_16.6\tools\capture\library\pspice 裡面 , 這邊的 capture symbol 是有帶 PSpice mod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