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做封装

楼主(2014-05-13):
大家好,谁有不会做的封装,可以把规格书发来,帮你免费做封装。

网友:
    楼主是好人啊,

网友:
    楼主能不能教教怎么做封装啊,介绍下datasheet中元件各尺寸,做封装要用到哪些尺寸?我是用pads的

网友A:
    请楼主帮做一个元件封装,PADS9.3能用的就可以,或ALLEGRO16.5能打开的也行,谢谢!

网友A:
    请高手帮指点一下,谢谢!学海无涯啊!

网友:
    自己试着做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高手帮指点一下,谢谢!学海无涯啊!

    这个一般会选左边这个封装,右边那个跟元件尺寸相同会不好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楼主帮做一个元件封装,PADS9.3能用的就可以,或ALLEGRO16.5能打开的也行,谢谢!

    刚才看到,明天给你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才看到,明天给你吧。

    你收吧!

网友A:
仔细看过楼主做的元件封装,确实是做得准确,而且非常漂亮!你真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过楼主做的元件封装,确实是做得准确,而且非常漂亮!你真牛!

网友B:
帮忙做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忙做一下,谢谢!

网友B:
能不能帮我倒个ad软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帮我倒个ad软件的,

我不太会用AD。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一般会选左边这个封装,右边那个跟元件尺寸相同会不好焊接的。

不一定吧,IPC应该是考机器上贴的,不考虑手焊。若从机器贴的角度讲,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太会用AD。

好吧,最近学allegro软件,能否分享些资料啊!你肯定是高手!

网友:
    Cp-88-5,楼主帮忙转成16.5可以打开的dra.谢谢!

网友:
    楼主帮我做个封装,我自己做了一下焊盘长:0.4mm  宽:0.25mm,   器件长*宽:3.1*3.1,我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封装里面如何设置一个方形过孔。

网友(2014-07-17):
    LQFP128 有劳楼主、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2014-09-19):
    楼主是个热心的好人
    感觉最近遇到瓶颈,总得花很多精力去做做各种封装
邀请楼主来探讨一下。https://www.eda365.com/thread-101335-1-1.html

网友C(2014-11-14):
    楼主,帮忙做一个,借点经验.自己搞了一个太难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帮忙做一个,借点经验.自己搞了一个太难看了.

需要什么格式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