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半于串rdn与耦合的理解

楼主(2014-05-13):
各位大神,看李玉山(信号完整性分析)P242 中有讲到。当信号线与另一条导线较近时,边缘耦合就会很小, 而当信号与另一导线较近时,耦合与串扰就会很大。
到这里了,我有点犯迷糊了。第一,差分信号中有讲,两线相距线宽一倍宽时,藕和程度有15% 李玉山书中这种 串扰是否可以用差分的来理解,或者说把差分线理解为一条网络。

                                              第二,串扰与耦合要求严格,那么如何确定合适的距离。让导线安全到达终端?

各位是如何理解的。我理解的好像有问题。期待交流Q1240910427

网友:
第一,不能。差分阻抗和共模阻抗好好看看,差分电压和电流的关系是否与串扰的电压电流矢量关系区别很大.端口的概念是否也有较大区别。
第二,由信号上升沿决定。参考教材。

楼主:
多谢楼上,我是书看得不精啊。看来还得好好看书。

网友:
用仿真软件跑跑就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