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切到喇叭声音杂电流声

楼主(2014-05-13):
通话平板电脑用听筒时声音正常,切到喇叭时有沙沙的电流声,声音杂,好像黑白电视机频不对的那种现象。
请问大家有哪些方面的原因会造成?

网友A:
你用听筒的时候 功放没有打开,你切换喇叭的时候功放打开了,因为底噪或者功放的差分输入没有匹配好,你为什么不用全差分输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听筒的时候 功放没有打开,你切换喇叭的时候功放打开了,因为底噪或者功放的差分输入没有匹配好,你为 ...

我们不做MID,我们是模块供应商,是客户遇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噪问题,

如何解决?

支持狗版主的方法!
好方法,
很好的办法,我以前遇到过,来自电源的干扰声音听起来,低频分量有点明显,如果是像下雨一样的沙沙声,那就是功放本身外围i电路的噪声问题。
切斷 FB2 給個乾淨電源試試,看干擾來自於音源還功放電源。^_^

网友C:
哈哈,咋这么像我们的板子呢?上次一个同事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已经帮他解决了,根本原因是GSM模块产生的时隙噪声(217Hz),幅度只有10几mV,用听筒由于幅度太小听不到,经过CLASS-D放大之后,在喇叭上就可以听到了。我当时的解决办法是更改RC参数把217Hz以下的给滤掉,根据你这个电路可以尝试一下将R/L网络上串的电阻和电容互换位置组成高通滤波器,然后根据F=1/(2*PI*RC)计算相关参数测试一下。我记得我上次有个调试文档,找一下,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咋这么像我们的板子呢?上次一个同事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已经帮他解决了,根本原因是GSM模块产生的时 ...

仅供参考!

580.26 KB, 阅读权限: 20, 下载次数: 238, 下载积分: 威望 -5

网友:
看到右下角了,RK2926……
一般是电源问题或者信号问题,电源可以试试超级狗的方法来排除,信号问题的话需要看看走线,有可能是串扰引起的。以前有遇到过LCD走线和PWM走线在邻层平行,引起沙沙声的底噪。
6楼说的也是一种可能。

网友:
lz,解决了问题了吗。

网友(2014-06-23):
宝贵的经验吖,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