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背景声音小

楼主(2014-05-13):
谁能帮忙分析,为什么在K歌的时候背景声音小呢,对电路这一块基础比较差

Audio IN.pdf

网友A:
圖上有說明啊!

將調整 R_ADJ1(變大)、R_ADJ2(變小) 的分壓,使 MIC 放大輸出不要太大,這樣背景声音就不會相對的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圖上有說明啊!

將調整 R_ADJ1(變大)、R_ADJ2(變小) 的分壓,使 MIC 放大輸出不要太大,這樣背景声音就 ...

我的硬件基础很差,这个电路不是看的很明白,除了R_ADJ1(變大)、R_ADJ2(變小)还有没有其他参数影响背景声音的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的硬件基础很差,这个电路不是看的很明白,除了R_ADJ1(變大)、R_ADJ2(變小)还有没有其他参数影响背景声 ...

并不是MIC 的声音太大而压过了背景音乐,而是背景声音放出来就是小了,应该不是R_ADJ1(變大)、R_ADJ2(變小)配置不对,但是也不明白是哪里的参数不对了,我是做Layout的,现在开始学着理解线路,可能是很简单的问题,还请大家赐教,详细讲解,谢谢了!

网友:
跟这块电路没关系吧?这块是mic增益放大的部分。如果是背景声音放出来就小了,应该调节音频输出的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