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ject Manager如何导出PADS格式网表??急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4-05-13):
    公司硬件画原理图用的是Project Manager  ,我用pads画板,由于人工转换工作量大,所以急求解决办法!

网友:
    这个实际上就是orcad嘛,网上教程很多的

网友(点评):
不是orcad,两码事,元件库什么都不通用!没找到教程没找到方法啊!

网友:
    你发错版块了吧,应该发在cadence版的

网友:
    你好好学一下allegro。或者教你硬件用orcad

HDL没办法直接生成pads的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