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TELESIS这个格式的网表导入

楼主(2014-05-14):
   请问问大家用Telesis格式导入的网表,可以做到与allegro关联起来嘛?即是在原理图里面选中一个零件,在Allegro中可以highlight出来.

网友A:
不行,必须用第一方网表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必须用第一方网表才行!

第一方网表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方网表是什么意思?

就是采用allegro的网表,就是你原理图生成网表时,别选择others那边,直接生成网表就是第一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采用allegro的网表,就是你原理图生成网表时,别选择others那边,直接生成网表就是第一方的!

那我知道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