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封装问题 急,在线等。

楼主(2014-05-14):
现在用pads三合一版本,新建封装管脚的时候出来是这样的。连好线以后检查连接线全是错误。
对照了以前的老版本 建立的封装如图2.
看了下区别 新建的把最大层25去掉了把SOLDER两个层加上了。是什么问题!

三合一版本

三合一版本

楼主:
有没有人回答我啊

楼主:
谢谢版主,意思就是我直接把那两个层删了没有问题吧。我以前也是默认设置的都没有出现这两个层啊 就是有个25层。

网友(点评):
删了。不需要25层。

楼主:
还有请问你是用的什么版本呢?怎么有个 所有。我的就没有。

网友(点评):
9.5

网友:
以前是用来做隔离带用的,现在基本上不用25层,没啥作用

网友:
特别是插件的管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