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一个芯片的吃电流啊

楼主(2014-05-14):
怎么看一个芯片的吃电流啊,最好能够举一个例子更好。谢谢了

网友:
你这电工也特不专业了,通过手册看,还能怎么着。。。

网友(点评):
他說要用看的,所以只能用眼睛!>_<

楼主:
问题是看个数据啊,是功耗还是什么啊

网友:
不是才剛有人問過?

https://www.eda365.com/thread-97198-1-2.html

网友(点评):
貌似问的是管脚的吸收电流(灌电流)。

网友:
吃电流,灌电流,吸收电流,貌似同一个意思,一般用作开漏输出的管脚才有的参数。举个栗子:
在LM393手册有Output Sink Current :min :6mA;Typ:16mA
这里面的Output Sink Current就是LZ要知道的参数。
是这个意思吧,狗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