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可以在板框外敷铜吗?

楼主(2014-05-14):
不可以的话求助一下我这个板怎么画

如图,在板框外面画了灌铜边框,但是灌不了铜,如果把外面做板框的话,里面灌铜边框不规则,应该怎么画

网友:
先把你画好的边框做改成2D线
然后外面的那个大圆再做为边框
最后,你之前改成2D线的那个边框再修改成边框。
好像有点拗口,应该能看懂吧。
到这了就按照一般的铺铜就可以了

网友:
很好奇你怎么会要在边框外铺铜,我想应该是你对边框的理解错了,你的边框应该是外面的圆,中间的那个辐射状的块应该是挖空吧?
二楼的理解应该跟我是一样的,做出来的结果就是这样。

网友:
是不是外园是板框,白色的是板挖空

网友:
板外铺铜有什么用?板外铺铜只存在于软件上,实际成品板板外的铺铜会被删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