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总线中断

楼主(2014-05-14):
    PCI总线只有4条中断信号,

分别为INTA,INTB,INTC,INTD,

如果不修改中断控制器,一条PCI总线是不是最多只能连接4个PCI设备呢?

网友:
    http://ettc.sysu.edu.cn/2005wlkc/jiekou/course/ch04/4-3-2.htm

网友:
    http://yumiya.pixnet.net/blog/po ... table-specification

网友:
    我记得一条中断可以接多达8个设备

网友:
    不是,中断可以交叉路由,不过得看看是多功能设备还是单功能设备

网友(2015-04-13):
    21个设备,idsel决定的,而不是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