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比较复杂的产品的BOM大家是怎么校核的

楼主(2014-05-15):
向大家请教一下,对于复杂产品的BOM(Bill of Materials),各位在校核的时候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吗?生产线生产是按照BOM投料的

网友(点评):
上线之前得把bom一一核对好,前提是bom要做的详细些,工厂也会有自己的物料替代料,需要做好确认。 要跟线,首件出来后,确认焊料是否正确,阻容等需要测试station用LCR测试ok才可以。

网友:
这个在做原理图设计的时候就要做好,根据原理图上的器件参数,输出BOM,如果原理图是乱的,结果很悲剧的。

网友:
只要原理图做好了,可以不用对BOM

网友A:
我会在完成BOM后
再到PCB里边把丝印层打开,把位号和VALUE显示出来,并把VALUE移至器件中心并设置好文字大小.之后打印出来.再用记号笔一个一个的核对元件.
虽然要耗费一些时间.但我认为是值得的.而且这张额外的丝印图会提供给维修组/SMT组.对于他们是很有用的.

网友(点评):
好办法,保证万无一失,就是费时,嘿嘿

网友(2014-10-18):
引用 网友A:
我会在完成BOM后
再到PCB里边把丝印层打开,把位号和VALUE显示出来,并把VALUE移至器件中心并设置好文字大小 ...

用CIS建库,然后导BOM,不用这样检查,是不会有问题的。二千多种物料的PCB都是这么做的!相信我!

网友:
我每次做BOM 都是从CAPTURE CIS中直接导出来的。

网友:
前期原理图做好,做好板后一键输出,连编码都好了,从此世界安静了

网友:
贴片电阻        102J        0805        5        R17, R18, R19, R20,R37

网友:
总之一句 跟公司前期积累有关。 靠你一个人想去改变太多 也不太现实

网友:
问题是来公司之前,板子已经做好了,bom改了又改,需要新来的核对,如何做?

网友(2017-02-18):
    EDA_BOMHelper支持对比设计与BOM之间和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