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线以弧线拉线时如何来控制拐弯弧度?

楼主(2014-05-15):
走弧形差分线时,很不适应。由其是拐弯处的弧度真难把握,有高手指点下没?

网友:
先直角走线 后ADD MITER  然后在拉弧

way
先AD走线----增加拐角----布完之后再对拐弯的地方拉弧。操作起来不好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