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DESIGN 文件中的网络高亮事宜

楼主(2014-05-15):
真的来请教各位师傅了,在同一张原理图中,点中一条网络,再弹右键,SELECT NET ,为什么不能同时高亮呢,像orcad中那样查对同一网络的话,就很直观了,帮指点一下要到那里设置一下,谢谢!

楼主:
如上面的那个网络名为DENG  当我选到一条网络时,要同时点亮右边的那两个电阻間的"DENG“同一网络,是在哪里设置呢? 谢谢!

楼主:
希望在线的朋友帮指点一下,

楼主:
如果没有这个功能,就不爽啦!

网友:
好像是没有这个功能,pads的有。
可以点击左边导航窗口的信号,这时这张原理图的网络会都选中。

楼主:
兄弟,谢谢指点,明天试试你说的方法,估计是可行的,

网友:
DXD应该有这个功能,你可以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