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Broadband SPICE如何将S参数转为spic分析的rlgc模型

楼主(2014-05-15):
如题。

楼主:
比如说我在驱动端设置一个port,在负载端设置一个PORT,提取S参数。
那么是否可以在Broadband SPICE中将此S参数文件转化为RLGC参数,提取驱动与负载间走线的寄生电容与寄生电感???

网友(2016-03-02):
楼上的兄弟搞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