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下protel能画差分线么

楼主(2014-05-15):
能画的,如何画

楼主:
能画的话,该如何画

网友A:
手动画,先在规则中,设置好两根线的安全间距,线宽等,然后手工画好其中一根,另一根,用鼠标顺着前一根线走就行了,间距自然就变成你设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画,先在规则中,设置好两根线的安全间距,线宽等,然后手工画好其中一根,另一根,用鼠标顺着前一根线 ...

略微麻烦,而且画出来的应该不好看吧

网友:
将要走差分的信号,添加到差分对中,然后建差分对走线规则,用交互布线的差分队布线工具拉线,一次拉一对,不是一根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略微麻烦,而且画出来的应该不好看吧

一样好看,跟软件自动拉的没区别,而且可以手动修整。想要什么形状都可以。

网友(2014-08-14):
俺是来积分的

网友:
知道线宽线距就直接画呗,设个毛线的规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