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性焊盘的绘制问题

楼主(2014-05-16):
现在需要画一个PCB封装,具体尺寸请见附件图片,在4个直角边的相邻引脚过于靠近了,所以IC厂家就削去了相邻的直角,那么我在做焊盘的时候如何能画出同样效果的焊盘呢?如果焊盘的形状只是矩形的话,那么直角边的相邻焊盘就太靠近了,非常容易短路的。
还想到一个方法就是:把2列和2行焊盘的坐标向外都增加01mm或0.2mm,这样直角边上的相邻焊盘的间距就无形间变大了。
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呢?谢谢!

网友A:
PIN + shape 的方式轻松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N + shape 的方式轻松搞定

多谢!我来试试看

网友B:
楼主是想吸引人进来看吧,异性焊盘。我还正纳闷呢,怎么焊盘也有异性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想吸引人进来看吧,异性焊盘。我还正纳闷呢,怎么焊盘也有异性的啊

抱歉敲错字了,应该是异形才对!呵呵,不好意思!完全没有夺人眼球的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IN + shape 的方式轻松搞定

大神,没怎么懂,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没怎么懂,求指教!

就是先用terminator画出大小合适的标准长方形焊盘,然后用copper画出符合要求的焊盘的外形,并将其与标准长方形焊盘重合,最后,先选中标准焊盘,右键选择associate操作,然后点击用copper画出来的形状,就OK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先用terminator画出大小合适的标准长方形焊盘,然后用copper画出符合要求的焊盘的外形,并将其与标准 ...

收益了,多谢指教。

网友D(2014-07-11):
引用 楼主:
就是先用terminator画出大小合适的标准长方形焊盘,然后用copper画出符合要求的焊盘的外形,并将其与标准 ...

2005做不到吧?没找到可以手动导入pad的地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05做不到吧?没找到可以手动导入pad的地方呢...

2005也有这个功能的,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5也有这个功能的,你可以试试!

可以请教下在哪里吗?我找了,没找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先用terminator画出大小合适的标准长方形焊盘,然后用copper画出符合要求的焊盘的外形,并将其与标准 ...

不好意思,刚开始没看懂,我仔细按你的步骤做了一遍,可以这样就可以了吗?从外观看不出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意思,刚开始没看懂,我仔细按你的步骤做了一遍,可以这样就可以了吗?从外观看不出来呀!

首先分别用铜箔和焊盘画出需要的形状,如下图:

图中左边使用铜箔所画的形状,右侧是焊盘。
接着移动铜箔所画形状到焊盘上,放置好。如下图:

并选中焊盘,点击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中“关联”,英文版应该叫“associated”。如下图

就完成一个异形焊盘的制作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分别用铜箔和焊盘画出需要的形状,如下图:

图中左边使用铜箔所画的形状,右侧是焊盘。

谢谢谢谢,已经搞明白了,不好意思哈!

网友:
好,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