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ansoft眼图仿真

楼主(2014-05-16):
仿真差分线,用siwave提取S参数,在designer中搭模型仿真。搭的模型如下,一种是用S参数,一种是是IBIS模型的。想问下,这两种仿真模型区别在哪呢?常用的是哪种?

网友:
这两种都得用,S参数是你的印制板走线提取出来的模型,IBIS模型是你的芯片的输入输出口模型,两者都得用才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