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 間互轉

楼主(2014-05-16):
請問有人這樣做過嗎? 從百度來的
Montor Expedition 要先轉 GenCAD,
再export 到 pads

网友:
大侠,CAM350导出CAD DATE 时候选择输出PCB文件版本,弹出的对话窗是灰色的不可选。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可能是 Shareware , 沒有完整的功能

楼主:
目前直接從 Gerber file export 到 PowerPCB, Trace 都變成 2D-line
零件都是單一 PAD 就是一個零件

因為周遭沒有適用 Montor Expedition , 所以很想 知道,由 GenCad import 再 Export 到PowerPCB是否有 Part Decal ? 有 Tra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