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M晶振不起振,求救!

楼主(2014-05-16):
求教各位高手,我的LPC芯片12M晶振不起振,但JTAG能够下载程序,通过串口打印信息,偶尔能够成功打印。匹配电容22pF也更换过,晶振及LPC芯片均更换过,仍不好使,请各位高手支招,谢啦!

网友A(2014-06-19):
你的晶体是不是需要驱动才能起振的,有些芯片是需要驱动才可以的

网友B:
1. 晶振不起振,怎么进行串口通信的,时钟哪里来的?
2. 你是怎么判断晶振没有起振,有没有可靠的依据?

网友:
欢迎将相关内容补充完整,然后一起分析,欢迎一起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晶体是不是需要驱动才能起振的,有些芯片是需要驱动才可以的

谢谢回复,问题已找到,与晶振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晶振不起振,怎么进行串口通信的,时钟哪里来的?
2. 你是怎么判断晶振没有起振,有没有可靠的依据?

谢谢关注。最后发现是由于电路部分电平转换芯片导致的,跟晶振没关系。但有很多收获,这次实际验证了一把晶振走线及与主芯片(LPC)距离远近对晶振影响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最后发现是由于电路部分电平转换芯片导致的,跟晶振没关系。但有很多收获,这次实际验证了一把 ...

嗯嗯,多谢分享,我很想知道当时是出现了什么问题,然后让你认为是晶振没有启动,却发现串口通信正常?
另外,你说的电路部分电平转换芯片导致了什么问题,能否明确一下,谢谢!!

网友(2015-08-17):
你是搞软件的吧?示波器量一下不就清楚了.

网友:
看这位仁兄的描述,软件工程师无疑。一般验证晶振是否启振的最好方法就是示波器的探头了。量一下,就知道好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