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如何Pspice仿真 三个电流源能够同时仿真麽 求指导!

楼主(2014-05-16):
求各位大侠指导~~

网友:
搞不懂這個電路 , 為何所有的電流源都併上二極體 , 而這些二極體與電流源又形成一個近似短路的迴路...
應該是電路弄錯了

网友(2014-06-16):
    R6要设置成直流扫描参数。添加元件PARAM/SPECIAL,双击PARAMETERS元件,再属性窗口,New Column增加r参数。添加电流探针。仿真类型选直流扫描。修改仿真坐标。  用这个电路仿真光伏电池组件的效果并不好。要效果好的华,要用行为模拟ABM,可参考其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