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监控摄像头上下左右转动控制的电路图

楼主(2014-05-16):
求监控摄像头上下左右转动控制的电路图,求大侠提供一下

网友A:
直接采用两个电机去转动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采用两个电机去转动就行了

使用步进电机了,你能发一下步进电机的驱动电路图吗

网友B:
参考这个,不需要电机,360度全景:
http://bublcam.com/

网友C:
四個三極管構成一組全橋(Full Bridge)電路,可以控制馬達正反轉。

兩組全橋(Full Bridge)電路控制兩個馬達,就可以上下左右轉了。

怕麻煩的話有現成芯片可用,小弟不久前才幫朋友找到一顆阿力狗(Allegro)的 Motor Driver A3909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個三極管構成一組全橋(Full Bridge)電路,可以控制馬達正反轉。

兩組全橋(Full Bridge)電路控制兩 ...

谢谢超级狗!这样的话这个IC得用两个吧?
现在采用的是步进电机,全桥电路可以驱动吗?一组全桥就要用掉2个或者4个IO口吧?
我们现在打算用74HC259D加ULN2803来控制,这样4个IO口,但是价格有点高了,还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单价便宜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这个,不需要电机,360度全景:
http://bublcam.com/

打不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超级狗!这样的话这个IC得用两个吧?
现在采用的是步进电机,全桥电路可以驱动吗?一组全桥就要用掉 ...

阿力狗(Allegro)A3909 是兩組全橋(Full Bridge)在一個封裝中,所以你用一顆就可以了,我朋友現在也是用它控制兩個馬達,有空間考量用這個方案不錯。

ULN2803 業界也很多人用,要再便宜就如同我所說,用三極管自己兜全橋(Full Bridge)電路,但兩組全橋(Full Bridge)至少要 8 顆三極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阿力狗(Allegro)A3909 是兩組全橋(Full Bridge)在一個封裝中,所以你用一顆就可以了,我朋友現在也是 ...

我现在一个步进电机就要四个控制口,那样你推荐的IC也要2个才够。看我的电机是不是选的不合理,有没有型号推荐一下。如果用三极管组成全桥的话就要8个IO口了,我现在IC最多只有4个IO口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一个步进电机就要四个控制口,那样你推荐的IC也要2个才够。看我的电机是不是选的不合理,有没有型 ...

你這個馬達我沒有詳細的資料,不是很了解它的動作原理。

但從線圈示意圖來看似乎不需要全橋(Full Bridge)電路。

  • 紅線接馬達電源。
  • 要轉哪個方向只要該組對應線圈接地可以。
  • 因為不需要反轉電流,所以實際上只要四個三極管控制要不要接地就行。
  • 你可以拿單體用電源供應器試一下就知道。電源正極接紅線,想轉哪個方向負極就碰那個接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這個馬達我沒有詳細的資料,不是很了解它的動作原理。

但從線圈示意圖來看似乎不需要全橋(Full B ...

我用直流5V电源试过,不会转动,这步进电机第一次用,还不太懂,如果按你说的那样用三极管控制接地的话两组马达就要8个IO口了,现在只有4个,有人说要用脉冲信号才可以转

24BYJ48-033规格书(完整版).pdf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四個三極管構成一組全橋(Full Bridge)電路,可以控制馬達正反轉。

兩組全橋(Full Bridge)電路控制兩 ...

这种用5个三极管,是不是可以啊,还可以避免出现两个IO控制口同极性的情况

网友C:
樓主︰

您講這是個步進馬達,我好像有點懂了。你看那個相勵磁順序表,應該表示這個馬達有八個步階

  • 紅線永遠接電源沒錯。
  • 第一個步階把黑線接地。
  • 第二個步階把黑、黃線接地。
  • .……以此類推,循環控制狀態,馬達應該就能轉動了。
  • 要馬達反轉就把相勵磁順序反過來就行。
  • 因為不需要反轉電流,所以還是不需要全橋(Full Bridge)電路,控制一個馬達只要四個三極管就成。

這種一般是用 PWM 做控制沒錯,但也不一定非要用 PWM 不可,只是用 PWM 軟件比較不用費那麼大的勁,效率會好一些、MCU 空出來的時間還能做其它事。

我唯一還不懂的是,一個馬達通常只有正轉和反轉兩個方向,您需要上下左右轉,所以是不是需要兩個這樣的步進馬達?還是一個這樣的步進馬達就能做到?

GPIO 不足的問題

方法一︰
有一種芯片叫 I/O Expander,可以用 I2C 或 SPI Bus 再擴充出 8 ~ 16 個 I/O。GPIO 也可以用軟件模擬成 I2C 或 SPI,唯一要注意的是軟件模擬成 I2C 或 SPI MCU 比較費工,我不知道你用甚麼樣的 MCU,也不知道你的 MCU 還剩多少效能做這件事,是不是夠快自己要評估一下。

方法二︰
因為相勵磁順序是固定的,所也你可以借助一顆 CPLDFPGA 設計一個步階控制器。只要兩個 GPIO 就可以產生步階號,啟動╱停止前進╱後退兩個訊號。即便是要控制兩個步進馬達,四個 GPIO 也剛好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樓主︰

您講這是個步進馬達,我好像有點看懂了。你看那個相勵磁順序表,應該表示這個馬達有八個步階。

超级狗,谢谢!
我现在的模具是要两个步进电机控制的,一个控制左右,一个控制上下。
用4个三极管控制一个马达这样得8个IO口,我的MCU已经没有这么多IO口了。我用的MCU是FH8610,不知超级狗有没有用过或听说这个芯片。
现在综合现在的问题,我觉得还是用74HC259加ULN2803来控制了,这两颗IC 就要2.3元,价格贵了点,ULN2803国产的8毛,原装1.6元,不知道国产的质量怎么样?

网友C:
ULN2803 就是 8 個達林頓(Darlington)管做在一個封裝中,空間應該是叫省沒錯,但控制八條線要不要接地,還是需要 8 個 GPIO。GPIO 不夠的問題還是沒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C:
ULN2803 就是 8 個達林頓(Darlington)管做在一個封裝中,空間應該是叫省沒錯,但控制八條線要不要接地, ...

74HC259就可以控制这八个接地了啊

网友(点评):
哈!算是聰明。^_^

楼主:
引用 网友C:
ULN2803 就是 8 個達林頓(Darlington)管做在一個封裝中,空間應該是叫省沒錯,但控制八條線要不要接地, ...

你看下这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用5个三极管,是不是可以啊,还可以避免出现两个IO控制口同极性的情况

这个对于步进电机行不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