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2.4G,板载PCB天线可以通用不???

楼主(2014-05-17):
    目前小弟在画一2.4G遥控器类,参考表的天线是一根长线,不适合结构,

请问可以通用以前用的其他2.4G的mcu天线不?

网友(2014-06-17):
    把结构和PCBA全部核好以后,最好用网络分析仪做一下匹配。

网友(2015-03-03):
    轻轻的 我拿走了 不留下一丝云彩

网友:
你不会设计只能通用,天线一般跟结构形状有关的。

    建议大家问题,最好上图,要不帮你解答也是不痛不痒,没针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