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基板微带阻抗计算需要注意的细节

楼主(2014-05-17):
搞SI的搞射频的都知道“阻抗”这个词,其在电路设计中的重要性,尤其高速高频,你懂得......
PCB工程师常用polar这个工具来计算阻抗,真的很方便。
做IC封装设计的也用其来计算封装基板的走线阻抗。封装基板也是PCB,这样做肯定也行,但个别地方需要注意。

Strip line的阻抗计算,完全没有问题;
Micronstrip line则务必留意,塑封封装后基板的上表面会覆盖Molding compound,计算时必须考虑到。
Molding compound是一种混合物,一般由树脂(环氧、酚醛)、填充剂(二氧化硅粉)、硬化剂、脱模剂等混合而成。Dk/Df~4/0.01

下面我们看封装基板上90Ohm的差分微带,不考虑molding compound的影响,polar计算结果如下:

按照以上叠层结构,考虑表层覆盖于0.7mm的molding compound后(由于polar不支持这种结构,我们将molding compound的Dk/Df与阻焊绿油等效,总厚度为700um),计算结果显示差分阻抗降为82.5Ohm。
与目标90Ohm差了好远,由此也可以看出molding compound的影响不能忽视。

我们通过ansoft的2d电磁厂仿真工具,构建相同的模型,仿真后查看电磁场分布,结果如下图,交流阻抗在82.5附近,与上图计算结果基本相同。
我们从这里可以直观的看到部分电场已超出绿油的范围,渗透到molding compound内部。如果计算不考虑molding compound,而默认为自由空间的话,最终封装后实际的阻抗会偏离预定目标,结果可想而知。

最后,建议polar在软件中增加如下结构。

网友(点评):
不错 si9000还是很好用的工具

网友:
虽然看的不是很懂,但支持。并努力学习。

网友A(2014-08-12):
后面的2D仿真软件是哪个软件?

网友(2015-04-12):
    之前我计算的时候就是忽视了molding compound,结果仿真的结果与计算的差别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2D仿真软件是哪个软件?

Q3D

网友(2019-05-06):
    细节决定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