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E7.9.4 不能修改层数的问题

楼主(2014-05-17):
不知道怎么了,就是不能修改层数,一修改就出现错误,提示警告,哪位大神知道是怎么回事呀?谢谢!!!

网友A:
写上4层之后,先点一下应用。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上4层之后,先点一下应用。再看看

按你那种方法,首先会弹出remap的那个重新修改层数的框,然后就和图上的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