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E7.9.4不能用3D功能

楼主(2014-05-17):
mentor EE7.9.4 在公司电脑上能看3D的pcb图,而在家里的笔记本就没有3D的功能,怎么回事?我还换了7.9.5也是没有3D的功能,在安装过程中,我看到有3D模块呀,怎么回事?谢谢大家!!!
图片是公司电脑的,我的电脑就没有3D viewer这个按钮

网友A:
你有没有安装EDMD Collaborat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没有安装EDMD Collaborator?

我按默认安装的,公司电脑也是默认安装的,你说的那个还得单独安装吗?谢谢!

网友:
3D viewer 已经集成到EDMD里面了。这个流程可以是PCB和结构工程师更好的实现合作。

网友B:
可能是你安装时没有选择这个模块!

楼主:
没有那个按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你安装时没有选择这个模块!

安装时候有选择3D的选项吗?不过我安装的时候看到3D模块了,但安装完就不见了,怎么单独安装呢?

网友B:
不需要单独安装呀,,在选模块时就有,选择了就有,我的两台7.9.5都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需要单独安装呀,,在选模块时就有,选择了就有,我的两台7.9.5都有的

那我现在没有怎么办呢?重装了也没有选择3D模块的选项?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现在没有怎么办呢?重装了也没有选择3D模块的选项?

你现在就那么需要这东西?其实我认为帮助不大,

如果有相应的结构,你可以导出idf文件给他们,也能看到相同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现在就那么需要这东西?其实我认为帮助不大,

如果有相应的结构,你可以导出idf文件给他们,也能看 ...

我用它就是在布局时候,看看板子形状,元件摆放是不是美观,说实话,自己都感觉不好看的话,那就是最失败的东西了

网友:
其实你只要只看布局(只让元件显示)就可以了,没必要那么较真的

网友C(2014-07-14):
楼主解决了没有,我是后来单独装的,但是还是会出现问题,显示错误为unable to obtain design data,this design cannot be viewed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解决了没有,我是后来单独装的,但是还是会出现问题,显示错误为unable to obtain design data,this de ...

我后来重新装了整个软件,发现有时候一点下一步,3d的模块就不见了,然后就返回上一步,再下一步,重复了好几次,直到3d不消失了,终于安装成功了,3d也能看了,或许是电脑配置低,或者软件有问题,这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