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pice仿真时提示模型未定义

楼主(2014-05-17):
大家好,为什么我仿真一个简单的推挽型射极跟随器,在Pspice库中直接调用的两个三极管,仿真时总是出现

ERROR -- Model PN3638 used by Q_Q2 is undefined

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Subcircuit UCCX7322 used by X_U1 is undefined

我这边是这种情况,同求解!

网友B:
如果在nom.lib中没有声明的lib,需要你自己在simulation setting中把它加到你的工程中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Subcircuit UCCX7322 used by X_U1 is undefined

我这边是这种情况,同求解!

库是需要自己添加的,你看看你的添加了没,我的添加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在nom.lib中没有声明的lib,需要你自己在simulation setting中把它加到你的工程中去。

谢谢,,,,搞定!

我画了一个简单的运放,当输入AC是1V时添加DB探针,最后观察到的DB数正确,但AC输入改为1mv时,仿真后观察到的DB数只有5DB左右,怎么它的VIN还是按照1V去计算的?请大家多多指教!

电路

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