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2 顏色無法修改

楼主(2014-05-18):
pads9.2 layout setup 顏色無法修改請問有何解決方法

网友:
怎么个无法修改? 打开不了颜色对话框? 还是颜色对话框不可改?

楼主:
颜色对话框不可改

网友A:
9.2是有这个问题,我的也不可以,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9.2是有这个问题,我的也不可以,不知道怎么解决。

升级到 9.5.

网友:
    应该是某个补丁的问题,你百度一下,前人有接近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