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5 license与电脑联网冲突

楼主(2014-05-18):
我电脑装的allegro16.5,
1.以前联网状态下打开软件没有问题
2.现在联网状态下打开软件就提示license出问题
3.电脑重启依然如此
4.电脑重启后不联网,再装同样的license就没问题
5.在打开软件后(正常情况下)再联网,重新装一下license就不行了
6.总之,如果要正常用软件就不能联网,如果要上网软件就不能用
很郁闷!搞一天也没搞明白
还请大侠帮忙
谢谢!

楼主:
我用的无线路由器,无线、有线情况一样

网友:
看一下用Cadence联网的是哪个端口,用防火墙把他的联网端口关闭掉。

楼主:
防火墙把cadence联网关闭后,结果软件打不开了
原来软件联网也可以用,怎么现在就不行了
纳闷

楼主:
搞好了,我把防火墙关了重启就好了
谢谢zzbb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