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R 中走差分线走不了,提示“Can't switch to joint mode”

楼主(2014-05-18):
    ROUTER 中走差分线走不了,提示“Can't switch to joint mode”请大神们解答

网友:
一根一根的不好玩,我还没学到这一步

网友:
我也经常碰到这种情况,我一般做法是,从差分线的另一端开始走,走到这边切换到layout走;也可以在这边先用layout走出一段,再切换router里走。也不知道这种问题怎么处理。

网友:
我一般先分别把线走完,再设为差分对,去优化

网友:
是你走得位置不对,调整一下或者一根一根走出来,在空的地方在一起走

楼主:
感谢这么多大师前来解答,看了你们的建议我会去试试

网友(2021-12-30):
pads差分走线真的很难用,我一般都是不设置差分对,设置好格点,走线完成在设置差分对,再优化走线。跟allegro比起来简直傻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