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电源问题,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4-05-19):
该页原理图是我主板的ddr3电源。见附件。
首版打了5pcs样板回来,之前一切都是ok的,5pcs板的电源一切正常,系统也正常工作。
后来由于客户要测试,要求我们这边将内存增大一点。就对其中2pcs单板进行内存颗粒的更换。其中一片更换一次成功(只进行一次24小时烘烤,焊接成功),电源一切正常,系统也正常工作。另一片,由于更换内存颗粒时,BGA封装没有对准,检查时发现1.5V电源短路(用万用表量静态阻抗发现,并为上电),将单板再次焊接内存颗粒(总共两次烘烤共48小时)。之后静态阻抗正常,但是上电发现1.5v电源不上电。单板还有几处电源也是使用ISL6341芯片,别处电源都上电且正常。

先说说楼主的对这块的分析吧!
首先检查电源周围的外围配置,无异常。
1、测量芯片周围信号,发现EN为高,但是UGATE        没有打开,电源输入正常。上电瞬间,UGATE有打开的瞬间。
2、无奈下,楼主尝试更换mos和电源芯片,均无效果,现象依旧,1.5v电源无输出。
3、后来仔细查看原理图,发现电源P3V3_SB要比电源P5V0_SB上电晚一点(楼主在设计电源时序时粗心大意了),于是去掉Q26发现电源正常工作了。而且很稳定。

就此事,想请教各位大虾,大神,斑竹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1、如是时序电源P3V3_SB要比电源P5V0_SB上电晚一点,造成该结果,为何最初5pcs单板均正常工作。而且更换内存颗粒的两个单板,其中有一个也是正常工作。
2、主板上DDR3颗粒距离1.5v电源有点远。基本忽略烘烤对其产生的影响。

SCHEMATIC1 _ PAGE22 P1V5_P0V75.pdf

ddr3 电源

楼主:
请各位大神分析下~~~

网友A:
楼主的根本原因不在换内存,不信你把Q26装上,把内存换回去试一试。
你的原因是逻辑错误,3v3_sb把EN脚给拉低,当然1.5v出不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根本原因不在换内存,不信你把Q26装上,把内存换回去试一试。
你的原因是逻辑错误,3v3_sb把EN ...

上电后,当P3V3_SB起来后, 到S4状态,EN就会拉高了,我测过EN pin的差不多5v。如果是逻辑出错,其他板都应该是一样的吧。
能帮忙仔细分析下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电后,当P3V3_SB起来后, 到S4状态,EN就会拉高了,我测过EN pin的差不多5v。如果是逻辑出错,其他板都 ...

你说的对,逻辑没错。
我看了datasheet,有两点可能出错:
1. 电感用小了,你的开关频率才300khz,按理4A电流至少得用10uh的电感,你换电感试一下吧;
2. EN/COMP的内部有个20uA的弱上拉,我怀疑上拉力度不够,你可以我Q26的D那里上拉一个10k的电阻试一下吧。(你说你量过没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对,逻辑没错。
我看了datasheet,有两点可能出错:
1. 电感用小了,你的开关频率才300khz,按理 ...

上午我把Q27 D级上拉电源P3V3_SB换成了另外一个3.3v电源,这个3.3v电源在P5V0_SB之前上电。
单板正常工作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上午我把Q27 D级上拉电源P3V3_SB换成了另外一个3.3v电源,这个3.3v电源在P5V0_SB之前上电。
单板正常工 ...

虽然现在单板工作正常了,我依然不敢确定是时序造成1.5v电源无输出。

还有我想请问下电感小了,电源应该有输出吧,最多就是纹波大吧。
因为在此之前,前年时候,有个单板电源异常,使用的是TI的tps54610,电感配的是1.5uH,最后查出来是电感焊接90°,相当于直接短路,也就是电感处于最小0uH,但是用示波器测量的时候,依然会有连续的锯齿波存在。而且EN端出现连续的锯齿波。
层主您遇到过电感过小,电源无输出的情况,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午我把Q27 D级上拉电源P3V3_SB换成了另外一个3.3v电源,这个3.3v电源在P5V0_SB之前上电。
单板正常工 ...

你要分清楚究竟是没1.5v输出还是上电顺序错,我都给你搞糊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虽然现在单板工作正常了,我依然不敢确定是时序造成1.5v电源无输出。

还有我想请问下电感小了,电源应 ...

电感小,在空载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输出波形,但有负载的时候,或者负载变化大的时候,没有输出或者输出错误的电压。关键在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小,在空载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输出波形,但有负载的时候,或者负载变化大的时候,没有输出或者输出错 ...

这样啊,thank you!

网友B:
1.5V的电压很少有人用到470uF的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V的电压很少有人用到470uF的电容

谢谢

网友C:
看了原理图和DATASHEET后,我发表一下意见吧:
1 对于电感,我看规格书中有两个频率300K和600K。按照4A最大,300K来计算,纹波电流取0.4的最大电流,电感至少用2.9uH;如果按照600K来计算,电感至少1.5uH.考虑到电感的误差和温度影响,电感取值需要3.3uH以上,建议4.7uH.不需要10uH电感。虽然电感大,纹波小,但是带来的负面影响还是很多,最直接的就是体积大,短路时电感急剧升温。
2 关于逻辑,Q26是把EN脚给拉低,如果开始上电的时候P3V3_SB先有电,而S4还没有工作的时候,是不是就会把EN脚拉低?所以楼主后上电,本质的原因应该是让S4工作后,再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了原理图和DATASHEET后,我发表一下意见吧:
1 对于电感,我看规格书中有两个频率300K和600K。按照4A最 ...

是的,S4在X86平台是可以用来控制内存上电时序的,做S3状态时候,内存电源要持续供电,除stby电源,其他电源都关闭

网友C:
那是不是就是这个问题:开始上电的时候,P3V3_SB比5V后上电的目的是先让S4工作,后面在上P3V3_SB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是不是就是这个问题:开始上电的时候,P3V3_SB比5V后上电的目的是先让S4工作,后面在上P3V3_SB

S4是南桥控制的输出信号。用S4来控制电源1.5v输出。所以应该控制Q26 G级的上拉电阻接的电源在5V 和S4之前。确保在S4到来以前电源使能EN脚为低。

网友: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的意思是S4用来控制1.5输出,只有等南桥的S4信号过来之后,1.5V才能输出,是吧?那你的问题就是,如果P3V3_SB比5V先上电,不论S4信号,都没有输出,是这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