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量和symbol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5-19):
请问一下在skill中变量和symbol有什么区别,总是半懂不懂的,希望有高手可以详细的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
从表面上来看Symbol可以看作一个特殊的变量,能够绑定属性表.
从深层次来看Symbol其实是一个指针,指向一个复合数据结构,这个复合数据里面包含一些成员,而变量即是其中一个成员.

楼主:
谢谢deargds 的回复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1)变量有直接的值,而Symbol没有直接的值?
                    (2)调用变量可以得到直接的值;而使用Symbol时是使用这个数据结构下的某一项的值?
                    (3)Symbol类似于C语言的结构体,但是比C语言的结构体灵活(可以随时的增加项或减少项)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allegro中的器件会有一个Symbol,这个symbol和skill symbol变量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allegro中的器件会有一个Symbol,这个symbol和skill symbol变量有关系吗?

没有任何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