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6331芯片咨询

楼主(2014-05-19):
大侠们,之前做了一个usb读sd卡的读卡器
用的是AU6331的芯片,之前测试一直都是OK,但是用了4G的卡貌似就无法正常工作
看芯片datasheet,貌似只是支援SD,没有提到支援SD HC,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AU6331 DATASHEET.pdf

网友:
安国的,怀念啊

网友A:
看起來是這樣,這個網站測試 AU6331 不支援 SDHC,請參考網頁末端一大堆讀卡機測試表。

http://www.hjreggel.net/cardspeed/special-sd.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是這樣,這個網站測試 AU6331 不支援 SDHC,請參考網頁末端一大堆讀卡機測試表。

http://www.hjre ...

看来要换6336或者6337了
还有个奇怪的事情,这种芯片为啥现货市场都搜索不到,只有淘宝阿里巴巴上才有货
好奇怪??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要换6336或者6337了
还有个奇怪的事情,这种芯片为啥现货市场都搜索不到,只有淘宝阿里巴巴上才有货 ...

应该是要换了 ,我这边用了AU6331也是只能到2G

考虑换个芯片,6336或6337和6331是PIN  TO PIN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要换了 ,我这边用了AU6331也是只能到2G

考虑换个芯片,6336或6337和6331是PIN  TO PIN的吗

我之前用的是SSOP28封装的,刚仔细看datasheet
虽然都有SSOP28封装,但是pin序都变了
得重新画原理图和layout了

网友(点评):
28 Pin 就在哭你會被搥,我現在用的 Intel CPU 是 1380 Pin。>_<!!!

网友(点评):
我也看了,要改。AU6336支持SD2.0,理论应该可以32G。我这边主板也要改的。够版主的cpu 1300多个pin慢慢改吧。话说intel 8系列 ULT 系列单CPU(集成桥片)pin确实多,是做超极本的好选择。

网友C(2014-11-06):
引用 楼主:
我之前用的是SSOP28封装的,刚仔细看datasheet
虽然都有SSOP28封装,但是pin序都变了
得重新画原理图和 ...

你好,可以咨询一下AU6337的几个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可以咨询一下AU6337的几个问题吗

你使用的是AU6337?遇到什么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使用的是AU6337?遇到什么问题了?

这颗芯片18脚SDCDN是低电平有效吗在datasheet上面没有看到啊另外这个最大是支持32G的吗有没有实际测试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颗芯片18脚SDCDN是低电平有效吗在datasheet上面没有看到啊另外这个最大是支持32G的吗有没有实际测试过 ...

SDCDN是低电平有效我用6331或者6336只测试了4G的卡,我们没有用到那么大的容量,帮不上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