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和ALLEGRO16.6能完美互转吗?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

楼主(2014-05-19):
    AD9和allegro16.6能完美互转吗?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

网友:
    原理图基本能达到可用的水平,pcb基本没戏

    原理图有些也会丢东西

网友:
    allegro的PCB转AD比较OK.关键是层面信息在转换时你自己要映射对.其它的无压力.转换得来的PCB改动一下铺铜即能使用
AD的PCB转阿里狗就麻烦了.
我的转换方法是通过PADS把AD格式转换成PADS格式.再由PADS导出ASC,再由ALLEGRO导入ASC.

楼主:
    哦,感谢两位的指点,谢谢!请问chensi007:相互转换后,PCB切实能用吗?

网友:
    放弃折腾吧,很难用起来,AD导入brd文件铺铜异常,区域规则失效,D型或者异型的焊盘失效,allegro导入经过pads转换的asc文件,个别网络会丢失,通孔焊盘会出问题,器件标号有时也会对应不上。

网友:
    建议放弃ad9转allegro,很容易出问题,转过来的东西不敢用。

楼主:
    嗯,明白了,谢谢各位

网友:
    要不都安装上

楼主:
    关键是不会用AD呀

网友:
    AD9如果能与allegro相互转的话,就太好了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感谢两位的指点,谢谢!请问chensi007:相互转换后,PCB切实能用吗?

我上边提到的两种方法,出来的PCB都能用.但有些封装会有不对,要小改,约束基本就废了. 目前软件之间完美互转的基本还是没有的.就算是MENTOR自家的EE和收购了N年的PADS也不能完美互转.
    铜的部分都比较OK,就是丝印之类的比较杯具
    如果担心有问题,可以把此文件在ALLEGRO下出一个GERBER,再把转成AD格式的PCB出一个GERBER,
    再用CAM350把两个软件生成的GBR一层一层的比对.哪里不对一目了然.
    下图是截的一个比对的图(注:这个图是板厂回传的GBR和我自己的GBR的比对,而不是软件互转后的比对.截这个图的目的为了说明层面叠加后很易看出不同)

楼主:
    非常感谢chensi007

楼主:
    再请教一下chensi007:在CAM350里能不能自已将这两份GERBER做比较的功能呢?而不用人肉眼去分辩他们哪里有不同?

网友:
    互转起来基本没法用,没什么实际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