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拓扑结构设置问题。求解!

楼主(2014-05-19):
allegro中设置等长时,设置拓扑结构。弹出如图的错误。有大侠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
Topology 都不對了.
請按照正規流程設置環境後再去抽取 Topology.

另外也許你的軟件破解的有問題.

网友A:
R14应该是上拉电阻,不用分配模型,U1到U11之间可以直接使用Longest Pin Pair进行PIN PAIR提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4应该是上拉电阻,不用分配模型,U1到U11之间可以直接使用Longest Pin Pair进行PIN PAIR提取.

在点击auto setup之后,软件会自动吧R14分配模型。怎么单独去除呢?

网友B:
auto setup 这个按钮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auto setup 这个按钮在哪里?

如图就可以了!

点击1

点击1

然后!

然后!

网友:
R L C等分立件需要autosetup分配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