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差分线DRC相关问题求救

楼主(2014-05-19):
为什么我一对差分线布成这个样子update drc都不报错,求救

网友A:
差分线没定义成差分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分线没定义成差分线

定义了的,差分线变成那个样子是我故意调成那个样子的,但是调成那个样子了确没有报错

网友A:
表层区域设有禁止布线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层区域设有禁止布线区吗

没有

楼主:
还有在用delay turn调整差分线等长的时候不能动态显示Phase,只有在布差分线的时候才显示SPhase

网友:
如果没禁补区,两条走线应紧挨在一起

网友:
打开规则管理器Electrical Modes,下面Propagation delay和All differential pair chec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