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教,如何快速的将布好的线删除?

楼主(2014-05-20):
我已经将PCB布好线了,可是后来发现不能用了,如何一次性快速的删除所有布好的线???

网友A:
右键选择select nets,再右键选择select all,最后按delete,就删掉所有网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选择select nets,再右键选择select all,最后按delete,就删掉所有网络了

网友B:
更简单的方法是:用鼠标一框(你想删除的范围),然后右键----Unrout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简单的方法是:用鼠标一框(你想删除的范围),然后右键----Unroute

对的!